请教一个网格捕捉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2-23):
    自制了一个电阻,当把这个电阻从库中取出放入电路图时,2个管脚的接线端是在网格上的,但只要对这个电阻进行旋转操作,接线端就不在网格上了,操作时网格捕捉都是打开的,也到库中对这个电阻作了检查,接线端都是在网格上的,真是太奇怪了,从没碰到过这种情况,请高手帮我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元件的区域框(最外围的虚线框)不在格点上,所以才会导致旋转出现问题。3 A+ U4 h6 i6 X$ |  \
    虚线框必须要在格点上。

楼主:
    谢谢了,又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
    可以关闭网格捕捉,就可以正常连线了

网友:
    建议不要关闭捕捉,那里有错哪里改,不能凑活

网友:
    请问怎么“关闭网格捕捉”?

网友:
    选择options>Preferences>grid display>pointer snap to grid有两个全部去掉,不过还有个快速方法就是点哪个图标但是这里我不会发图片,很难去形容

网友(2010-07-04):
    把虚线区域框四角点移到格点上或关闭栅格捕捉就可正常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