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ganization选项的问题

楼主(2009-02-23):
在“Document Options"设置中有一个”Organization"选项。
我按照书上说的,在Address1中输入“MOON CORP.",然后单击”OK"按钮。
再单击画图工具栏中的“添加文本”按钮,然后在标题栏“Drawn By"中画文本框。
双击”Text",弹出标注编辑对话框,在下拉菜单中选择“.Organization"字符串
变量,单击”OK"按钮,在标题栏中可以看到.ORGANIZATION字符串。
然后在“Preferences"中选中”Convert Special Strings",单击“OK"按钮。
书上说就会发现”MOON CORP."显示出来。
可是事实正好相反,文本框不见了。
当我不选中”Convert Special Strings",文本框又出现了,只是仍然显示.ORGANIZATION。
请高手指教,这是怎么回事?
如何解决?
谢谢!

楼主:
请高手指教啊?

楼主:
怎么没人理?这个问题很难吗?

网友:
能发个图片上来么?我没弄过这里,所以不太理解你的问题,你是要做什么呀?

网友:
我的可以,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操作的。这个教程的主要目的是让你知道Convert Special Strings这个选项有什么用!!
另外更正下:在Address1中输入“MOON CORP.",    应该是在Organization中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