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Allegro转PowerPCB的方法

楼主(2009-02-23):
我有一个后缀是brd的文件,因为不会allegro,想把它转成POWERPCB,那位高手会呀,帮帮忙,告诉我方法,先谢谢了!!!

网友(2009-04-15):
Allegro转POWERPCB, 软件本身就带转换功能的啦!

网友:
    不能直接转出为powerpcb格式.

网友(2009-05-20):
    用第三方软件转换

网友:
    Allegro转POWERPCB, 软件本身就带转换功能的啦!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allegro有这个功能,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如果LZ方便,把文件给我(chenxz_tiger@yahoo.com.cn),我帮你转。但pads文件只能用来参考、修改。

网友:
    楼上的,想知道方法

网友:
    必须通过第三方软件camcad

网友:
    转换有风险,

网友:
    只知道转换元件

网友:
方便的话可以将板子传上来,我可以尝试的帮你转换。不是我不愿意说出方法,转换的确很麻烦,正如楼上所说转换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