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ads 不同版本如何共存

楼主(2009-02-23):
    请教 pads 不同版本如何共存,以及其license如何设置

网友:
    环境变量那里将低版本的PADS用最新版本的license就行了。

楼主:
    谢谢版主jimmy

    那种方法我试过,把license设置成新版本的了,出现的问题是 :旧的还可以用,新的用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见这种情况。

我安装的是pads2005的sp2,想添加一个新2007的绿色版。

网友:
    我的两种都可以用。

我是pads2005sp2 + pads2007sp4

网友:
    要是使用的是powerpcb+powerlogic 4.0版本,请问如何兼容2005sp2或者2007sp4?非常感谢!

网友(2012-08-24):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jimmy

    那种方法我试过,把license设置成新版本的了,出现的问题是 :旧的还可以用,新的用不了 ...

    请问楼主您解决了吗?

网友:
    我了解到的一个解决办法是最低版本的license文件不变,然后将高版本的licese中从INCREMENT开头的部分到INCREMENT mgc_s mgcld之前的部分全删掉。这样再环境变量中用低版本文件的路径,两个就都可以用了。

网友:
    我用的是PADS9.3和PADS2007,两个装在不一个文件夹就可以了,快捷方式以最后那个版本为准

网友:
    我一装上9.3破解好一打开出现路径不对怎么回事你们谁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