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铜皮

楼主(2009-02-23):
请问有用什么快捷键修改铜皮?

网友:
CAM350里修改铜皮不太方便,一般要采取复合层的形式;1、首先增加一层空层,如果你要削的铜是规则的图形,你可以直接在空层加个焊盘,如不规则,你可以先把要削的地方做一个闭合图形,再填充此图形.2、做复合层:运行TABLES-Composite,出现表格后,按ADD命令填加复合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