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DECAL时的定位孔问题

楼主(2009-02-23):
画DECAL时的定位孔问题

版本 pads2005 SP2

      在画网络变压器HR911105a时,画好了12个焊盘(在part中定义的12个pin).还有4个定位孔,如下图红框中所标识的那样.

        我想DECAL中直接画出这个四个定位孔,可没有找到相关的操作选项,后来想了两个方法但感觉都不是太好,我先把我想的方法说下:

方法1 在DECAL中不画定位孔,在画线路板时,先将DECAL的位置放好,然后再用 board outline and cut out来放那四个定位孔. .

       缺点:在画线路板时只要移动DECAL,那四个定位孔就要重新绘,其相对于那12个焊盘的位置也是固定,要是常调整DECAL的位置时,这个缺点是无法忍受的.

方法2 将那四个定位孔变成四个焊盘,这个四个定位也就有了电气特性,于是便到logic PART中增加四个pin与之相对应.

       缺点:联系到LOGIC多定义几个PIN,其实这倒也无碍,但我相信各位同仁会有更好方法.于是便发此贴向大家请教.

网友:
可以的。

创建元件时这两脚指定为机构孔就行的。

因为刚好我的新电脑没有装任何设计软件。所以无法给你发图。

楼主:
谢谢jimmy热心帮助

那我再找找有关的操作选项

哪位有图也可以帮忙贴一下,现在办公电脑上没有PADS

网友:
大哥. 其实JIMMY说的就是你第2种方法呀. 如果用的是ORCAD .估计原理图不要定义无用的孔了.

楼主:
采用orcad 画原理图?

感觉画原理图用那个logic不是太方便

先忍它一个月.

也谢谢毒女,我以为是我自己没找到操作选项的,呵呵

楼主:
哪位同仁能贴个图示意一下

先谢过了

网友:
只要把那多出的定位孔空着就行了,decals可以比logic多出引脚的,这应该是没有影响的

楼主:
decal可以比logic多引脚?这个我之前一直没试过.

我还没确定jimmy所说的方法是哪种,具体操作?

毒女说就是我的第二种方法...

网友:
多余的引脚当定位孔或者不用(没有引线)都可以,但是logic比decal多引脚就不可以了。

网友:
不错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2009-04-30):
学习了,不过讲的具体点就好了

网友:
创建元件时怎样将元件脚指定为机构孔,可否详细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