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将bottom显示在top上面

楼主(2009-02-23):
我现在只能在display color里面吧top关掉,太麻烦了
怎么才能实现显示时候层叠的切换呢

网友:
快捷键F4

楼主:
快捷键F4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以在布线的时候切换层,但是显示无法切换啊

网友:
先按D,再按F4

网友:
在Preferences--Global--Drawing最下面的Active layer comes to front前面打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