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esign partition功能后出现DRC问题?(高手那里去了?)

楼主(2009-02-24):
在使用15.7或者16版本的design partition功能,在各个部分完成然后在import各个部分后,在之前每个partition的交接等处会出现如下图的L/L DRC,还有那个正方型的断点,RUN DRC后还存在,请高手解决!谢谢!

楼主:
高手何在啊??救救我呀!!

网友:
先问一句,你的放点的两端是不是2个不同的人设计的,最后连接到一起的?或者说本来没有连接到一起,是总设计将其中某一节删除掉,重新布的线?这个我在模块设计中遇到过,方形点代表不同的设计模块的线连接到一起的界限,电气连接特性上是没有影响的。至于你的DRC问题,我猜测是2个不同的规则导致,check一下你们的规则是不是一样。

楼主:
回楼上的,是两个不同的人设计的,但是在分割之前,这些线是已经接上的,各个部分的设计人员只处理文字,并没有动到线和VIA;还有就是主图总设计这边没有进行任何的动作,只是等各个部分设计好后,在把所有的partition都import后就出现该DRC了。。。

楼主:
来人解救呀!!

网友:
可能是格点问题,稍微推挤一下DRC就会消失。至于节点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也模拟不出来,帮顶一下。

网友:
你再画一个partition (记得DRC都在区域内),然后再输入看看。

网友:
手动在DRC处走一下线,就走一个格点的距离也行,随便走一下试试.

楼主:
还在期待高手解救中。。。。

楼主:
我还在迷茫当中,等待高手出手解救~!

网友:
这些线有没有设置GROUP属性?

网友:
试下用SUB-DRAWING

网友:
把drc report 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