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与元件

楼主(2009-02-24):
元件不对网格但检查网络和这个元件以连接上了,这样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没什么影响

楼主:
谢谢,我还没导入网络,到时有问题在来麻烦你啦,谢谢你哦

网友:
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本来cis中就有一个功能是snap to grid,用于零件pin脚没有在格点时候连接net所用,但是还是建议建库的时候就把pin放在grid上,就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了

楼主:
多谢你们,我的问题在你们帮助下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