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里没有,在PCB板不知那来的

楼主(2009-02-24):
各位看看,图中的小方块与小圆点在封装里没有,PCB里怎么有,属性却和上面大椭圆是邦在一起的,不解

网友:
我觉还应该是在封装里有的,可能你层没显示出来,所以没看到这个方块。
选择USE ON,看看是不是有一层有这个方块。

网友:
PROTEL里可以把元件打散,加焊盘,加好后再锁定

网友:
检查元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