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达人

楼主(2009-02-24):
如下图 为何中间的打不出4个花瓣 只有两个 该如何处理呢?另外,是否pads2007很不稳定,有时候一样的规则,重复很多次就能打上4个花瓣

网友:
这些焊盘的网络都一样么?
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吧。

楼主:
2# edalulu0201 是的 都是地,可是有时候多试几次,或者在router中打开一下,再重新PADS覆铜就成4花了 ,不知道原因

网友:
是S5.S6.S3.S2把地平面分开了.(同一网络在一起.不同网络避开.)于是4个腿少了几个很正常呀.
如果你把GND的安全规则设计小一点.也许S3跟S4.S5 中间会有铜皮进去.

网友:
2# edalulu0201  是的 都是地,可是有时候多试几次,或者在router中打开一下,再重新PADS覆铜就成4花了 ,不知道原因
引用 网友A:

你想忽悠 我们呀.

网友:
这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可能是你规则里间距设大的问题,但是间距小了也不行,所以只能手工加两条

楼主:
4# 毒女 不是的 规则改小了也是一样的 现在能解决了 就是把覆铜的线宽减小 但是又有了别的问题

网友:
4# 毒女  不是的 规则改小了也是一样的 现在能解决了 就是把覆铜的线宽减小 但是又有了别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你在热焊盘的时候.设计为4个.角度为45度吧. 你想想.那个S5.S6都把它避开了.当然就不会有4个花了呀.

楼主:
8# 毒女 姐姐 不是的 你看这是一样的规则 只是我把覆铜线宽减小了 但是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8# 毒女  姐姐 不是的 你看这是一样的规则 只是我把覆铜线宽减小了 但是还有别的办法吗?
引用 网友A:

    我认输鸟.
还有这事呀. ..把覆铜线宽减小就可以全部灌进来呀.

楼主:
10# 毒女 呵呵 以后叫哥哥吧

网友:
10# 毒女  呵呵 以后叫哥哥吧
引用 网友A:

   我得打个电话问下我哥哥吧.看他同不同意

  刚刚自己去改了下铜皮的线宽.鉴定为.它与铜皮的线宽没有关系
与安全间距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叫人家姐,还要人家叫你哥,,这谁跟谁啊 ?

楼主:
12# 毒女 你也是PADS2007?不会吧,我这个修改覆铜线宽就可以,要不发你 ,看看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

网友:
2# edalulu0201  是的 都是地,可是有时候多试几次,或者在router中打开一下,再重新PADS覆铜就成4花了 ,不知道原因
引用 网友A:

线宽改小一点就可以的。

跟花焊的角度设置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