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一次性隐藏多个原理图元件的引脚编码

楼主(2009-02-24):
怎么一次性隐藏多个原理图元件的引脚编码(number)不是整张原理图

楼主:
这个问题很重要哦,我有一大堆的原件是这样的,我在线等

网友:
一起选中了再右键修改属性,再选zero length就可以了

楼主:
是ORCAD原理图的~不是LAYOUT哦~

网友:
就是orcad啊

楼主:
你是说右键点击edit proferties 然后在找zero length这项?
不过我都没有看见过你说的这项不知是哪来的呀?

网友:
我的就是有这个选项,本来可以给你看图的,但不清楚怎么发图片。。。。。
如果想看的话可以给我发邮件,xwm814@163.com

楼主:
我还在用10.5的画原理图呢,有可能你的是高版本的吧,多少的?

网友:
应该是的,我的是16.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