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allegro

楼主(2009-02-24):
原理图的part有两个属性:1.pin name 2.pin number.
封装中,与之对应的是pin number吧,还是要求两个都要一致才行?

在本机上用的时候,原理图中的,part信息中,封装一类的信息,是手动输入封装名呢,还是要把信息加到本地库中,再link 上?

网友:
好像只要求PIN NO.一样  原理图封装的信息没加过 都是生成的

网友:
个人认为
封装都是人建的 (即使默认的也一样) 都是手动加的吧

刚看了下,有些PART是没有填pin number的.
PIN个数名称一致就可以导了

网友:
原理图封装的信息是建的时候已经加上去了的
你后面就可以不用加 否则你后期就得加 或者你要换别的封装了也要改
你可以试下新建个 留一些不填  然后在加载放进图纸上看有没有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