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规则出线问题!

楼主(2009-02-24):
当差分线从区域规则里出去时,线的宽度和间距总数忽然变化,请问有没有什么可以平滑均匀出线的设置呢? 谢谢

网友:
规则分配表中设差分优先就可以了

楼主:
我不是这个意思 比如在fbga芯片里出线不能用原本差分线的线宽和线距,例如:在fbga里只能走555的线,但出了fbga就需要走888的线来控制差粉阻抗。在出fbga的区域规则时从555的线变成888的线是一个突变过程,会给信号带来一定的损失,出线时如果是一个平滑的改变成888的线,那么效果会好点。。

网友:
对不起,这,没有!

网友:
    好像没有这种设置吧

网友:
    用圆弧走线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