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继电器的火花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09-02-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把电路发上来,大家一起交流嘛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外包给我

开个玩笑....

请参照下贴:

网友:
1,缩短高频元器件之间的连线,设法减少他们的分布参数和相互间的电磁干扰。
2,易受干扰的元器件,如IC远离强磁场,如变压器
3,某些元件或导线之间可能有较高的电位差,注意安规距离
4,对温度敏感的元件(如IC)远离发热元件。特别是电容。
5,元件离板边不少于2mm,至少1mm
6,模块化电路布局,尽量缩短各元件之间的走线
7,输入输出电路比免相邻,平行
8,注意电流大小来按排走线宽度
9,尽量比免大面积灌铜
10,注意环路
11,地线分开
12,接地加粗
13,单点接地
14,功率走线尽量最短化
15,采样线,驱动线,同步信号线,反馈线注意重点处理
16,注意磁场回路
17,电流环走线
18,滤波电容的走线处理
19,RC吸引回路靠近开关管
20,...
...
...
...
50,信号线不能从变压器,散热片,MOS管脚中穿过。

网友:
请教,继电器的火花干扰怎么解决,用过很多方法象,加二极管,RC吸收电路。。。。。等,

都不是很理想,用什么办法可以有效抑制继电器火花干扰吗,谢谢
引用 网友A:

你用多大电流的继电器,频率多高,全部电路保密,这几个参数应该可以提供吧。这样大家才能更好的帮助你。

一般应在layout和RC吸收上下功夫;楼上版主提到很多方法,可以根据你的电路针对性的采用。

BTW:线圈加二极管是为了续流,不是为了吸收。RC吸收不好是参数没有设置好,要使用无感或者低感的电阻和电容,例如碳质电容和CBB或CB高频电容。

欢迎交流讨论!

网友:
继电器本身质量造成占70%

网友:
主要看那个触点开关要经过多大的电流了.一般情况下只要在触点输入输出端并一个1到2UF的X电容就没多大问题了.呵呵

网友:
继电器火花干扰,你还没说干扰了什么元器件呢。

网友:
估计是单片机。

lz,加好友就可以pm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