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请教关于热焊盘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02-24):
1.如何单独对 一个 VIA或者焊盘设置热焊盘;
2.如何单独对某层的VIA或者焊盘是指热焊盘;
3.如何对若干VIA设置热焊盘?

楼主:
我自己先回答一下 希望有人指正:
1.单独的VIA貌似只能创建一个VIA类型了;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2.某层的话 就在覆铜或者混合层设置一下,但是CAM层好像永远是花焊盘?
3.这个我不晓得

网友:
很历害的说
   热焊盘 只是用在铺铜上面. GND 跟VCC  为何要分这么清楚呀.

楼主:
3# 毒女 我就是想试验一下,发现CAM层的热焊盘无法修改,但是覆铜和混合层是可以的。

网友:
1,在创建封装时单独对一个VIA或者焊盘设置热焊盘
2,  CAM可以是全连接
3,将要做成热焊盘的若干VIA单独设置一种VIA类型,单独设置好花焊,其余全连接。

楼主:
5# jimmy 老大。CAM如何全连接啊,默认好像是花焊

网友:
将元件的anti pad设置这里,将SPOKES由4改为20 就是全连接。

网友(2013-06-15):
在哪里找“anti pad”的设置啊?

网友:
找到了,在焊盘样式里面就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