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AD winter 09 SP2会导致蓝屏?

楼主(2009-02-24):
    昨天新装09的SP2 ,发现复制或移动敷铜的时候会导致电脑蓝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不会是我的个例吧,我试过N次了,屡试不爽啊!

网友:
    还没找到呢!楼主够快的!

网友:
    没试过铺铜。
    刚才试着移动了一下,果真重启了。

网友:
    我还是在用他

楼主:
    我还是在用他
引用 网友A:

    楼上用的是没有打补丁的,你打上SP2补丁试试吧!

网友:
    偶还在用AD6.8

网友:
    winter 09 sp2铺铜不能正常执行.我已在规则里设置了直接连接.

楼主:
    winter 09 sp2铺铜不能正常执行.我已在规则里设置了直接连接.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是不是规则优先级问题导致的?看你图片上有两条规则,改一下优先级试试,我这可以正常直连敷铜,只是敷完之后不要移动或复制,一复制就蓝屏,郁闷!!!

网友:
    早就有花屏了,6.8开始就有。应该是电脑配置要求太高了,一操作很多个Objects时(如复制覆铜,移动整个板上Objects等等)就开始,严重的就直接蓝屏,不严重的就花几次还会显示,不过电脑上的所有图标(桌面上的也是)已经面目全非了。只好重启!!!不过在原理图环境下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不知道高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刚用了几天,但还没有发现类似问题

网友:
    我一直觉AD winter 09 铺铜不好用,本人就是把线路设置大些或重加多一条线为加大,不知大哥们是点样做的,我也想学学........

网友:
    我用的6.9  512ram,3.0G主频 没什么问题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