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原理图复制问题~~~

楼主(2009-02-24):
orcad 有两个*.DSN 原理图~~现在复制其中的一个到另外一个*.DSN中提示不能复制~~

“Unable to peRForm paste. some objects on the clipboard not valid in thie schematic. ”

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
一般是那个零件的库不同名字相同,我有一道·遇到过很麻烦要找到有问题的零件替换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