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网表出错

楼主(2009-02-24):
#94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NC" found on Package AR9223CC , U16C Pin Number K1: AP96_2GHz_On_Board_V1.0, 11 AR9223 Digital InteRFace (17.20, 7.2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95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NC" found on Package AR9223CC , U16C Pin Number J1: AP96_2GHz_On_Board_V1.0, 11 AR9223 Digital Interface (17.20, 7.2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96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NC" found on Package AR9223CC , U16C Pin Number L1: AP96_2GHz_On_Board_V1.0, 11 AR9223 Digital Interface (17.20, 7.2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97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NC" found on Package AR9223CC , U16C Pin Number M1: AP96_2GHz_On_Board_V1.0, 11 AR9223 Digital Interface (17.20, 7.2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98 Error   [ALG0050] Duplicate Pin Name "NC" found on Package AR9223CC , U16C Pin Number A6: AP96_2GHz_On_Board_V1.0, 11 AR9223 Digital Interface (17.20, 7.20). Please renumber one of these.
#99 Error   [A

我把NC的PIN改成NC1,NC2,NC3^^^^^^

再导一次,还是出错,为什么呢?

网友:
是不是映射的问题

楼主:
楼上的什么意思?

我同事在他的机器上改了就好用,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我是在原理图上edit part ,改完后update current
再导一次网表,原理图明明是改过了的,但出错信息和原来的一样.还是说有同名的PIN

网友:
是不是符号和封装的pin脚没有对应上?

楼主:
导网表的时候应该和封装没有关系吧
link CIS 库后,只是记录了封装信息,footprint 库不在本地的

网友(2009-05-19):
怎么没人跟帖了?请问楼主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