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layout

楼主(2009-02-24):
有没有做变频器layout的高手,请讲解下应该注意的事项~!!谢谢~!!

网友:
1, 功率回路短而粗
2,控制部份远离功率部分
3,注意安规
4,注意电流回流路径
5,小信号远离大电流走线
6,尽量缩小由高频脉冲电流所包围的面积
7,滤波电容尽量贴近开关管或整流二极管
8, 单点接地
9, 尽量比免平行走线
10, MOS管,变压器远离输入

and so on...

网友:
多高频率?应该涉及到大电流,高频铺铜屏蔽,多地线网络处理等。欢迎交流

楼主:
"6,尽量缩小由高频脉冲电流所包围的面积"是什么意思???
现在确定是四层板,电源和地怎么分配为好啊??变频器在地和电源的处理上应该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2009-04-24):
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