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碰到一个仿真没有波形输出的情况

楼主(2009-02-24):
    帮忙看看,一个极其简单的电路,运行仿真后,只有黑色背景,其它什么都没有,不知为何。

网友(2009-03-31):
    运行View Simulation Results,Trace,ADD Trace就可以了

楼主:
    运行View Simulation Results,Trace,ADD Trace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确可以显示波形了,但是为什么其它仿真电路只要把电压表加上去就有波形了,而这个电路即使加了电压表也看不到波形,非要点Trace,ADD Trace才可以看到波形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就不清楚了。我经常是得到这样的结果。

网友(2009-05-17):
    没看到你文件里面加了电压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