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2005使用中碰到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24):
    最近由于工作需要,在学习mentor WG,现碰到的问题总还没有解决,问题如下:

1、exp2005中有无办法显示大字光标?就是满屏那种,和pads一样。。。

2、我练习画一块双面板,分别在顶层和底层COPY了板框,往板内缩进后,改为plane sharp,定义为GND网络的。在拉线时候,发现所有的属于GND的(SMD焊盘、飞线)均无法拉线,状态栏下面提示失败,这是怎么回事?
GLOSS ON也打开了,就是不让走,最后只好把二层的GND SHARP拖到板外,这样行了,但是想不明白。。。!(那这个功能和protel99se 的铺铜后不能走线的有什么不一样了?还真是让我郁闷,希望是我没有找到方法。。。)

    3、鼠标右划线的功能:一直用习惯了PADS的我对于这个功能很新奇啊,但是 现在我却碰到个问题,就是在route  mode下,按住右键然后从右下角往上对角线划的话,可以显示整板浏览,类似于“ctrl+B”,反之则为局部放大。我就这样向上划着划着,突然屏幕为单层显示了,看下图:

    在display control中的,layer是全勾上的,那么它应该全部层都显示才对!按键盘箭头键后,显示如下图:

晕,看来还是无法显示全部层面,还是一样的,只是切换到底层如已。。。,搞了一下午都恢复不回去了,唔知点解??

    4、exp2005中如何更换封装?如把0603换成大一点的1210

    暂时就这些,期待朋友们的解惑,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帮忙顶,也正在学这个软件

楼主:
    晚上继续自己弄,不断的划,上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划回去了,可是搞不明白呀。。。
看来还得多多研究这个右键划线功能

网友:
    mentor软件的右键快捷操作自我感觉非常好用,建议在设计种多加练习,学会后很方便设计。至于楼主提出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右下角往左上对角线划斜线可以放大缩小单板,但是你在缩小时,很容易与单层显示的命令混淆如图。关于各种命令的操作方法,建议点击F1帮助选项,在索引中输入Alternate Mouse Mappings,就会有全部的右键快捷操作,自己先看看学习一下 呵呵 希望对你有帮助 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讨论,共同进步

楼主:
    谢谢楼上liuli兄弟回复。对于无法走GND的线,还是搞不清楚,谁能指点下啊
    顶上去

网友:
    你画了铜平面,软件认为就不用走线了,你运行一下铺铜之 后,他就以铺铜的形式进行连接,这是系统设定的,只要知道这回事就行了,不用深究。

楼主:
    请教版主:如果在一个表面层铺了GND铜,那么在走线密的地方就会有的焊盘灌不到,即使灌到了,也和其它的孤立的,那怎么办呢?只有把它gnd走线或打VIA到底层了。,可是问题就出在这,只要定义了铜的就不能打VIA或扇出,当然可以使用pv命令放,但是感觉到不方便啊~~~,不像PADS一样可以随时打孔随时灌,而且这样一来,WG的铜只有等到设计完毕后才灌了,这样就不是我所需要的。。。

网友:
    有个动态铜显示功能,你试着看看

楼主:
    版主,我找到了这个动态铜的设置了,呵呵,如下加框处:

试了一下是可以的,但是要把之前的plane删除掉才能选取那个勾,然后上下两层再画plane,指定gnd属性,这样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去灌铜,因为这个是假定的,所以对以GND的走线和VIA都没有问题!),设计完了之后才到planes->plane  parameters&processor真正的实行灌铜动作

网友(2009-07-03):
    多谢了啊,今天又学到了一点有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