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愚公的问题,关于光绘

楼主(2009-02-24):
为什么光绘文件里的选择参数不能全选上如pads ,text ,part type等等参数

网友:
你要在PCB上面印什么就选什么...

不印在PCB上面当然就不选了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但我还是有点不清楚,
我们生成的光绘文件分开若干部分给PCB厂家.如顶层,底层,上下层(阻焊,丝印,助焊),钻孔,NC钻孔等等
厂家对这些文件的生产过程和顺序是怎么样的?

楼主:
对了如果前期设计的时候把该在哪层的参数,就放到哪层,比如属于丝印类的,lins,(ref,des)
part type  text  outlines 等参数放到丝印层,哪么后期出光绘就可以轻松的选择了对吗?

网友:
丝印线路-->酸性蚀刻-->酸性蚀刻(退膜)-->钻定位孔-->UV阻焊-->印字-->外形加工-->表面处理-->通断测试-->包装-->送货-->钱到手了

网友:
对了如果前期设计的时候把该在哪层的参数,就放到哪层,比如属于丝印类的,lins,(ref,des)
part type  text  outlines 等参数放到丝印层,哪么后期出光绘就可以轻松的选择了对吗?
引用 网友A:

是的。

这也就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设计人员要养成良好的设计习惯”

楼主:
太感谢你了

楼主:
让我迷茫的路回到了正轨,不过还是有点要提的,阻焊和助焊是不是刚好相反,一个涂绿油,一个不涂绿油,不涂绿油的地方也就是一般看到的焊盘吗?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篇关于热转印的教程,里面介绍了自己制板的方法,包括涂紫外绿油固话的过程,其实可以自己做的

网友:
让我迷茫的路回到了正轨,不过还是有点要提的,阻焊和助焊是不是刚好相反,一个涂绿油,一个不涂绿油,不涂绿油的地方也就是一般看到的焊盘吗?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新手,建议你抛弃这些名词理论。

先实践,在设计的过程中要用到时再告诉你,这样你印像也比较深一点。

也就是裸铜跟不裸铜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