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顶层出来的GERBER文件

楼主(2009-02-24):
问个问题顶层出来的GERBER文件在顶层TEXT文字是不是铜皮字

网友(2009-04-10):
发现TOP的TEXT,2Dline都是铜皮,吓了我一跳。
电容的正负极用TEXT标示,为了防止丝印磨损还有道理。2Dline也搞成铜皮,真是怕怕啊

那么仅仅为了标示的2Dline和TEXT应该搞到26layer吗,可是设置为丝印层,可见性又不好了,

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