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跳线问题

楼主(2009-02-24):
我是新上路的,请问各位大哥在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PCB里你们是怎样加跳线的(即在线路之间加条铁线仔跨过底板线路)

网友:
没看懂你是什么意思,通常有三种做法:1 使用0欧姆的电阻。 2 使用跳线座和跳线帽。3使用一个拨码开关。 不知道你是想问这个吗?

网友:
16418我是新上路的,请问各位大哥在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    PCB里你们是怎样加跳线的(即在线路之间加条铁线仔跨过底板线路)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你已经放了跳线(封装)了,走跳线的话直接在顶层拉一条即可。当然,输出文件的话就不需要TOP层了。(前提在单面板)

网友:
就是个元件封装!

楼主:

我还是不太明白,请问各位大哥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加跳线跨过别的线路走在同一网络上?(PCB是单层板)

网友:
是需要DRC检测的时候认为这两个点已经连接上么?

楼主:
不是DRC检测的,而是放了跳线后,网络线(即是鼠线)如何消失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个封装,跟线一样的

网友:
做一个封装。然后封装两个pad的NET指定为你需要跳线的网络,PAD属性里面的Jump ID设置为非0的相同值。

楼主:
做一个封装。然后封装两个pad的NET指定为你需要跳线的网络,PAD属性里面的Jump ID设置为非0的相同值(能否祥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了个电阻的封装试了一下。
红色的指的地方就是跳线。DRC认为物理上已经连接。

楼主:
我试了,网络线(即是鼠线)还不能消失呀?

网友:
鼠线会由直线变成一根弧线的。

网友:
不是DRC检测的,而是放了跳线后,网络线(即是鼠线)如何消失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做的,把跳线做成一个元件,做元件时就在两个焊盘间加一条线,这条线要放在不用的某层(如mid 10)。然后放到PCB上,再把跳线的焊盘及焊盘间连线的NET整体修改为所连NET,
鼠线消失,过DRC

也可以在原理图中放跳线,设为NET T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