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层与孔

楼主(2009-02-25):
各位看看,这些是DRC报错,而这些圆在阻焊层,不知道怎么修改这些错误,谢谢了。
Violation         Pad U4-2(468.918mil,-186.041mil)  MultiLayer  Actual Hole Size = 0mil

网友:
可能是你只是给了孔的焊盘没有设置孔径

楼主:
问题是:这些都在阻焊层,我怎么点也点不属性对话框,没法设置孔径啊(封装与PCB板里都点不属性对话框)。

楼主:
版主,我的问题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比较急。谢谢了。

网友:
有没有在阻焊盘去点击呢?
另外这些圆为什么在阻焊层啊?是元件焊盘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各位看看是怎么会事

楼主:
各位看看有那些不对,除了
Processing Rule : Clearance Constraint (Gap=6mil) (On the board ),(On the board )
   Violation between Pad U4-38(458.682mil,-186.041mil)  MultiLayer and
                     Pad U4-26(460.42mil,-174.78mil)  Bottom
   Violation between Pad CN1-6(112.63mil,-224.409mil)  MultiLayer and
                     Arc (88.583mil,-277.895mil)  KeepOutLayer
   Violation between Pad CN1-5(112.63mil,224.409mil)  MultiLayer and
                     Arc (88.583mil,277.238mil)  KeepOutLayer
这三个外,请检查别的地方有没有不足之处,与上述所讲问题应怎么处理。谢谢各位。

网友:
是楼主的帮定IC封装绘制不规范造成的

网友:
封装库里的CBM4080W这个封装有问题吧:有些PAD的Hole Size都为0了,这些PAD的形状不统一(圆的也有,方的也有),还好有Solder层扩展4mil,要不然就看不见了,可以用全局编辑下,COB封装做出这样有待提高啊!!这是DRC错误的主要原因。
把Rules里的Manufacturing栏里的Hole Size....改为最小0mil。
其他两个错误:这两个PAD部分在keepout外面了,如果机械结构一定的话,可以不用管它。
楼主比我当时好一点,刚学的时候不知道有DRC,画完就直接发出去了,搞的断了几根线都不知道,最后还是做板厂打电话过来。
DRC错误方面就这些,至于其他布局布线方面还请高手解答!!!

网友:
你这是什么封装吗?原文件是99SE么,还是什么转的?在元件库里面都不好改。
你这里面周边的焊盘要用么?

楼主:
它是一个邦定封装,封装不是我做的,是从PADS里转过来的,现在主要问题是如何去掉这个孔为0mail的DRC错误,不会修改,不想把Rules里的Manufacturing栏里的Hole Size....改为最小0mil

网友:
那你可以把这个封装重新做一下,我相信PADS里的绑定封装应该不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