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到开发板上遇到一个与仿真不同的问题:波形不一致!

楼主(2009-02-25):
    下载到开发板上遇到一个与仿真不同的问题:波形不一致!

我用嵌入式分析仪抓数据发现波形与我仿真时的波形不一致
比较奇怪

    我的设计思路是通过串口接受数据
然后把接收的数据写入sram器件里面去

但发现那个控制信号与仿真时不一致(见附图所示)

    跟sram接口相关的代码如下:

    -----------------------------------------------------------------------------------------
    always @(posedge i_Clock or negedge i_Reset_n)
      if(~i_Reset_n)begin
    SRAM_STATE<=`SRAM_IDLE;
    Write_ack<=0;
        Read_ack<=0;
   end
lse begin
        Write_ack<=0;
        Read_ack<=0;
    case (SRAM_STATE)
     `SRAM_IDLE:begin
           Write_ack<=0;
       Read_ack<=0;
           case({Write_req,Read_req})
        2'b10:begin
          SRAM_STATE<=`SRAM_WRITE;
              Write_ack<=1;
             end
            2'b01:begin
              SRAM_STATE<=`SRAM_READ;
             end
            default:SRAM_STATE<=`SRAM_IDLE;
           endcase
      end
     `SRAM_WRITE:begin
           SRAM_STATE<=`SRAM_IDLE;
          end
         `SRAM_READ:begin
           SRAM_STATE<=`SRAM_READ_KEEP;
      end
     `SRAM_READ_KEEP:begin
           SRAM_STATE<=`SRAM_IDLE;
       Read_ack<=1;
      end
         default:begin
       SRAM_STATE<=`SRAM_IDLE;
           Write_ack<=0;
           Read_ack<=0;
      end
        endcase
   end
    -----------------------------------------------------------------------------------------
    assign io_Sram_data  =(o_Sram_OE_n) ? Sys_dataout:{16{1'bz}};
    assign Sys_datain    = io_Sram_data;
 //
 always @(posedge i_Clock or negedge i_Reset_n)
f(~i_Reset_n)begin
        o_Sram_CE_n<=1;
    o_Sram_WE_n<=1;
        o_Sram_OE_n<=1;
        o_Sram_UB_n<=1;
        o_Sram_LB_n<=1;
        o_Sram_add<={16{1'b0}};
       end
lse begin
        case(SRAM_STATE)
     `SRAM_IDLE:begin
       o_Sram_CE_n<=1;
       o_Sram_WE_n<=1;
           o_Sram_OE_n<=1;
           o_Sram_UB_n<=1;
           o_Sram_LB_n<=1;
       o_Sram_add<=Sys_ADDR;
      end
     `SRAM_WRITE:begin
       o_Sram_CE_n<=0;
           o_Sram_WE_n<=0;
           o_Sram_OE_n<=1;
           o_Sram_UB_n<=0;
           o_Sram_LB_n<=0;
       o_Sram_add<=Sys_ADDR;
          end
     `SRAM_READ,
          `SRAM_READ_KEEP:begin
           o_Sram_CE_n<=0;
           o_Sram_WE_n<=1;
       o_Sram_OE_n<=0;
           o_Sram_UB_n<=0;
       o_Sram_LB_n<=0;
       o_Sram_add<=Sys_ADDR;
          end
     default:begin
           o_Sram_CE_n<=1;
       o_Sram_WE_n<=1;
           o_Sram_OE_n<=1;
           o_Sram_UB_n<=1;
       o_Sram_LB_n<=1;
           o_Sram_add<=Sys_ADDR;
          end
        endcase
   end
    -----------------------------------------------------------------------------------------

楼主:
    而且也发现o_TX的波形也是与仿真时的波形时反向来着

网友:
    你的时钟是多少?仿真是前仿真还是后仿真,综合时加约束了吗

楼主:
    我单独用uart发送模块给pc传数据 可以正常通过串口调试工具收到数据
    例如我发1234 可以收到这个数据

    我在看报告的时候发现这样的提示: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Write_req"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SRAM_Sys_dataout[15]"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SRAM_Sys_dataout[14]"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SRAM_Sys_dataout[13]"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SRAM_Sys_dataout[12]"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SRAM_Sys_dataout[11]"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SRAM_Sys_dataout[10]"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SRAM_Sys_dataout[9]"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SRAM_Sys_dataout[8]"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SRAM_Sys_dataout[7]"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SRAM_Sys_dataout[6]"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SRAM_Sys_dataout[5]"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SRAM_Sys_dataout[4]"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SRAM_Sys_dataout[3]"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SRAM_Sys_dataout[2]"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SRAM_Sys_dataout[1]"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SRAM_Sys_dataout[0]"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UART_Sys_dataout[15]"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UART_Sys_dataout[14]"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UART_Sys_dataout[13]"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UART_Sys_dataout[12]"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UART_Sys_dataout[11]"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UART_Sys_dataout[10]"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UART_Sys_dataout[9]"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UART_Sys_dataout[8]"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UART_Sys_dataout[7]"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UART_Sys_dataout[6]"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UART_Sys_dataout[5]"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UART_Sys_dataout[4]"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UART_Sys_dataout[3]"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UART_Sys_dataout[2]"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Warning: Reduced register "CRT2SRAM_DATAPATH:CRT2SRAM_DATAPATH|UART_Sys_dataout[1]" with stuck data_in port to stuck value GND

感觉是不是那个地方可能写的不对导致综合后给优化掉了还是怎的?

网友:
    这些寄存器都没有实际使用到,所以软件才会默认接地,应该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直接去看综合以后生成的 RTL 电路。看看出错的这部分对应的逻辑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