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RCAD怎么导出PROTEL的网表

楼主(2009-02-25):
请问orcad怎么导出protel的网表

我想用ORCAD画图。。用PROTEL布板。。不知道导网表怎么导。。导出来的可靠性有多高

楼主:
各位高手没有用ORCAD画图。。用PROTEL画板的吗。ORCAD毕竞是个好软件。。不愿放弃

网友:
    orcad+pads 或者orcad+mentor exp以及orcad+allegro,没有试过你所说的用PROTEL来做
    不过 你可以比较一下网表,把ORCAD的网表格式改成protel sch的来试试

楼主:
    我比较了一下。。就是有点不一样。我试了一个小小的电路。。还行。。就是不知道用到大电路时会不会出错

楼主:
    难道没有人这么做吗

网友:
    我是这么做的,导Net时选Other界面在formatters的下拉中找到tango.dll 导出的就是protel 的格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选择protel2.dll,可以么?

网友:
    我是这么做的,导Net时选Other界面在formatters的下拉中找到tango.dll 导出的就是protel 的格式
引用 网友A:

学习你这招。。。

网友:
经常会出现不可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我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