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一张原理图在LAYOUT中分成四个板走线

楼主(2009-02-25):
怎么将一张原理图在LAYOUT中分成四个板走线,
要求这四块板电气关系加起来是前面这张原理图的,
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吧,按照功能的完整性,信号的完整性来划分,搞好信号接口,电源接口就OK了;具体要看你对原理图的了解,个人意见,欢迎讨论。我现在就是一块板子分成N多个小板,拼版而成。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其实道理是简单的。信号接口连接起来还是相当于走线。

楼主:
但是麻烦的就是有一块板是四层的其它的3块是两层走线板,如果有个具体的方案就好了.

网友:
那这样的话,不就是已经分好了吗,有什么麻烦的呢?关键是看你的电路的分割。我想你应该弄清楚每块板的信号和电源特征。例如频带,电流,发热,信号的接口器件等等。

网友:
一张原理图不是只可以导出一个网表文件吗?如果要把它分成四个板走线的话,应该要四个网表文件才行吧。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7楼你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只要原理图和板同步这个不成问题,现在我用的原理图和板是不同步的软件,才搞得我晕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