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PASTE MASK层 的 问题

楼主(2009-02-25):
我的元件是贴片的放在顶层 ,当我 导出GEEBER时发现 顶层有那个元器件 SOLDER MASK有那个元器件,PASTER MASK 却没有那个元器件  我 想问有 没有影响,就是 产生什么 后果

网友:
重新出一次GERBER然后导入试试。

网友(2010-01-07):
封装没有设置PASTER MASK

网友:
需要更改该元器件的封装,导致的影响是贴片时该元器件在钢网上没开窗,该元器件无法在贴片机上贴装。需要手工补贴,另外,封装没有更改的话,以后调用该封装都会出现同样情况,影响就比较大。

网友(2010-06-12):
回复 网友A:

    说的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