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SKILL]绘制圆角矩形SHAPE,0226更新。

楼主(2009-02-25):
功能:绘制圆角矩形SHAPE
更新了一下,原来画SHAPE后会有多余的一个圆角矩形框存在,现在去除了。
skill放在PCBENV下,在allegro.ilinit文件里添加一句 load("x_draw_rrect.il" "deargds")   保存后,重开ALLEGRO.
在allegro命令行执行x_rs 即可。
使用图示:
执行x_rs命令:

点击屏幕任意一点位置,然后再选择第二点。PS:也可以通过x 0 0 这种方式精确定位,另外SHAPE默认生成的层面为当前层。

然后会弹出对话框,输入圆角半径:注意如果圆角半径>长或宽的一半,会提示错误。

OK后就可以看到创建好的圆角矩形了SHAPE了,然后就可以通过COPY操作来进行其它操作了。

下载地址:

---------------------------------------
QQ:57096967
MSN:deargds@hotmail.com

网友:
    顶一下
    可不可以把原代码发上来
    大家学习一下啊
    你发我一个
    我送你一个
    怎么样

楼主:
    之所以不发源码,是因为以前遇过一些纠纷的事情,比较气愤,另外还有写的目的只是方便大家,需要源码或者SKILL交流可以MAIL给我。

网友:
    多谢版主~~这个也很有趣~~hoho

网友:
    还不会用··但是还是要支持楼主··支持原创

网友:
    allegro.ilinit:我的15.2的这个文件没有啊,怎么了?不能用

网友:
    E- Command not found: x_rs

    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A:
E-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2 column 58 of file allegro.ilinit
E-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一打开Allegro就出现这2行,是不是我的allegro.ilinit文件有问题?

楼主:
E- Command not found: x_rs

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已经更新过了,请重新下载。

楼主:
E- SYNTAX ERROR found at line 2 column 58 of file allegro.ilinit
E- *Error* lineread/read: syntax error encountered in input

一打开Allegro就出现这2行,是不是我的allegro.ilinit文件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allegro.ilinit文件可能有问题,可以贴出来看一下。ED

网友:
以下是我的allegro.ilinit文件内容,请大侠帮忙看看是哪里有问题?

skillDir = (simplifyFilename "c:/pcbenv/")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C:/pcbenv")));
(load "Create_Thermal_Flash.il")
(load "place_list.il")
(load "mkdev.il")
(load "drc_walk.il")
(load "ood_shapes.il")
(load "rp_via.il")
(load "hl_npe.il")
(load "hl_ntp.il")
(load "clinecut.il")
(load "cwidth.il")
(load "find_dlines.il")
(load "find_stubs.il")
(load "conv.il")
(load "boundaryview.il" ,"gds")
(load "cds2f.il")
(load "align_sym.il")
(load "height.il")
(load "xrfin.il" "deargds")
(load "highlight_padstack.il")
println("skill load_ok")

楼主: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C:/pcbenv")))
应该改为下面这样:)与"中间添加一个空格.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C:/pcbenv")))

网友:
谢谢老大!已经解决啦!下面是我打开allegro后运行出来的,可是好像我以前打开是不会有这么多的东东的哦,不知道是不是我又动到哪了?会不会有问题呢?

function _saveSelSet redefined
function _restoreSelSet redefined
function _saveSelSet redefined
function _restoreSelSet redefined
function findAllOfType redefined
function ashFindAllClines redefined
function ashFindAllClinesegs redefined
function Form_Action redefined
function _saveSelSet redefined
function _restoreSelSet redefined
function findAllOfType redefined
function skillFindAll redefined
function ashFindAllPins redefined
function ashFindAllVias redefined
function ashFindAllClines redefined
function ashFindAllClinesegs redefined
function ashFindAllLines redefined
function ashFindAllLinesegs redefined
function ashFindAllDrcs redefined
function ashFindAllText redefined
function ashFindAllShapes redefined
function ashFindAllShapesegs redefined
function ashFindAllVoids redefined
function ashFindAllVoidsegs redefined
function ashFindAllSymbols redefined
function ashFindAllComponents redefined
function ashFindAllNets redefined
function ashFindAllFigures redefined
"skill load_ok"
Starting new drawing...
Grids are drawn 400.0, 400.0 apart for enhanced viewability.
Command >

楼主:
已经OK了。

网友:
不错.不过这个好像也用的不多.
画outline可以用用.画shape时用处不大.

网友:
楼主熱心,支持一定要的

网友(2009-03-27):
为什么我都照做了,就是不能用呢
一直都提示E- Command not found: x_rs

网友:
好久不来论坛了
不错
支持

网友(2009-10-29):
    收下了 支持下楼主的人品

网友(2010-01-19):
    使用的时候不是自动捕捉栅格,要精确的只能坐标输入,提个建议,能不能做成自动捕捉栅格

网友(2015-10-10):
    为啥我的用户组没法下载

网友(2016-08-02):
    顶上牛人作品!!

网友(2017-09-06):
    allegro本身就可以直接生成圆弧倒角的shap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