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确定的一件事

楼主(2009-02-25):
GERBER中出来的各项文件中黑色图像部分是什么意思:
如TOP:通俗的就是铜走线,铜皮
silkscreen mask:通俗表示字符印刷在线路板上一些白色的字符,
solder mask:因为能力有限,这个不太清楚黑色部分是不是遮住防止上绿油的
paste mask :这个文件黑色部分为焊盘吧,是一块好板做好后拿去焊上原件才用上的一底片文件吧
NC drill:黑色点是板的钻孔定位图
drill drawing:黑色部分是一堆字符,呵呵这个我也不知道,忘有识人士帮我解答下
以上有错有漏请指出

网友:
GERBER中出来的各项文件中黑色图像部分是什么意思:
如TOP:通俗的就是铜走线,铜皮===>铜皮、走线、焊盘等EDA365论坛
silkscreen mask:通俗表示字符印刷在线路板上一些白色的字符,===>丝印,通常是白色的文字、线框、标志等
solder mask:因为能力有限,这个不太清楚黑色部分是不是遮住防止上绿油的===>有soldermask遮盖的,就不上绿油
paste mask :这个文件黑色部分为焊盘吧,是一块好板做好后拿去焊上原件才用上的一底片文件吧===>SMT刷锡膏时要用的,通称钢网层
NC drill:黑色点是板的钻孔定位图===>钻孔的空位图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PCB layout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
drill drawing:黑色部分是一堆字符,===>钻孔的孔径图,确定一个钻孔必须要结合孔径和孔位才行。

楼主:
嗯,版主说得非常详细,
还有两项一个assembly drawing层cam plane意思.出GERBER时什么情况才用得上呢?

网友:
斑竹,如果不想某条走线上绿油,那该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Soldermask层上画一条重合的线遮挡住它就好了

楼主:
是的,我测试了一下画一条2维线挡住就行了,但是如果想让一大块地方屏蔽就有点麻烦,有没更好的方法?

网友:
就画一大块Shape在Soldermask层就可以啦
一通百通

楼主:
真是太棒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