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mos和ccd的区别

楼主(2009-02-25):
请教cmos和ccd的区别

网友:
cmos和ccd的优缺点我的理解是:
1.cmos的清晰度不如ccd,但是普通应用现在基本差别不多
2.cmos要比ccd省电

网友(2019-10-24):
1、制程不同,CMOS和NMOS
2、系统组成不同,CMOS+AP(ISP), CCD+AFE+AP(ISP)
3、成本
4、功耗区别
5、性能,一般来说CCD动态范围和性噪比更大
6、良率,CMOS目前看来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欢迎补充,指正。

网友:
成本、性能、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