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确定的一件事

楼主(2009-02-25):
GERBER中出来的各项文件中黑色图像部分是什么意思:
如TOP:通俗的就是铜走线,铜皮
silkscreen mask:通俗表示字符印刷在线路板上一些白色的字符,
solder mask:因为能力有限,这个不太清楚黑色部分是不是遮住防止上绿油的
paste mask :这个文件黑色部分为焊盘吧,是一块好板做好后拿去焊上原件才用上的一底片文件吧
NC drill:黑色点是板的钻孔定位图
drill drawing:黑色部分是一堆字符,呵呵这个我也不知道,忘有识人士帮我解答下
以上有错有漏请指出

网友:
建议你看看教程吧!

楼主:
你说下你的一点点看法好吗?版主

网友:
引用本论坛五级会员zhangyalin 的回答:
“好多新手都搞不太清楚,不妨先记住PASTE MASK是用来做钢网用的,SOLDER MASK是用来刷绿漆的,如果打开SOLDER MASK就是露铜.英文MASK就是面罩的意思.想想打开绿漆这个面罩就可以SOLDER即焊接了,当然打开SOLDER MASK的地方要有铜皮才可以焊接,否则就是直接露出板材了.至于PASTE MASK,想想PASTE就是粘贴的意思,即将元件贴到PCB上,PASTE MASK和SOLDER MASK是互补的.所以绿漆层就是SOLDER MASK.”
补充一点:Solder Mask层是负片的形式,即你会的有Solder部分就不上绿油了。
至于NC drill和drill drawing一个是用来标示钻孔坐标,一个则包含了钻孔数据(钻孔大小等等),不信的话可以在drill drawing层放置一个String,然后在Text下拉选择.Legend。输出Gerber的时候就有钻孔数据了。。。

网友:
如TOP:通俗的就是铜走线,铜皮
1TOP/BOT silkscreen :通俗表示字符印刷在线路板上一些白色的字符   对  分顶层丝印和底层丝印层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PCB layout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
2、solder mask:因为能力有限,这个不太清楚黑色部分是不是遮住防止上绿油的 这是阻焊层,是不上绿油
3 paste mask :这个文件黑色部分为焊盘吧,是一块好板做好后拿去焊上元件才用上的一底片文件吧 这个是锡膏防护层,如果有帖片焊盘,输出文件时一定要有这层;www.eda365.com
4、NC drill:黑色点是板的钻孔定位图
5、drawing:黑色部分是一堆字符,呵呵这个我也不知道,忘有识人士帮我解答下   这个层里显示PAD/VIA孔的尺寸呀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PCB layout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

网友:
版主的解答详细!!

楼主:
你们以上的解答让我茅塞顿开,酷子龙你也说得很详细呀,不过还是很佩服版主的详细评点
连我的错别字都揪出来了,服了YOU
如果单单是生产一块裸板不上元件,是不是PASTE  MASK文件就可以不用发给PCB产家呢?

楼主:
还有点问题没完,呢?自己在顶

网友:
如果单单是生产一块裸板不上元件,是不是PASTE  MASK文件就可以不用发给PCB产家呢?
原理上是这样的,不过我没这么干过。还得问版主!!!

网友:
    你们以上的解答让我茅塞顿开,酷子龙你也说得很详细呀,不过还是很佩服版主的详细评点
    连我的错别字都揪出来了,服了YOU
    如果单单是生产一块裸板不上元件,是不是PASTE  MASK文件就可以不用发给PC ...
引用 网友A: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