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走线等长的问题

楼主(2009-02-25):
1、在PCB的等长设计中需要统计过孔的长度么?如果PCB板厚度是1.6mm,那么通孔的长度就是1.6mm(63mil)。
2、allegro在统计线路长度时有没有加入过孔的长度?

网友:
使用15.7,刚才看了一下,应该是没有统计的。

楼主:
如果一对等长线,其中一条线上的过孔较多,另一条线上的过孔较少,不统计过孔长度会影响信号的性能么?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问的好,等到高手解答....

网友:
同問,坐等高手!

网友:
如果一对等长线,其中一条线上的过孔较多,另一条线上的过孔较少,不统计过孔长度会影响信号的性能么?
引用 网友A:

高速线路中,VIA的自身的寄生电容会造成信号延迟,寄生电感又会产生一些noise, 所以一般同组等长线会要求使用尽量少的VIA,或者相同数量的VIA。

楼主:
这么说如果受板层和空间的限制,像在DDR走线时,不可避免某条线要多打些过孔才走的通的话,牺牲一下信号性能也是没办法的事了!你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网友:
仿真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