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LEGRO中.添加ROOM起什么作用(已解决)

楼主(2009-02-25):
ALLLEGRO中.添加ROOM起什么作用?

网友:
AUTOPLACE会用到,通常与PLACE_TAG属性一起使用。

网友:
比如说你要把几个元器件固定放到一起,就定义一个ROOM,把要放到里面的元器件定义上ROOM属性·这样所定器件就只能放到规定ROOM,不是就DRC错误

楼主:
哦,这样的啊.

网友(2009-06-18):
比如说你要把几个元器件固定放到一起,就定义一个ROOM,把要放到里面的元器件定义上ROOM属性·这样所定器件就只能放到规定ROOM,不是就DRC错误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教下:如果我把一个电阻错放在room里面了,怎么把这个电阻从这个room撤销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