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确定的一件事

楼主(2009-02-25):
GERBER中出来的各项文件中黑色图像部分是什么意思:
如TOP:通俗的就是铜走线,铜皮
silkscreen mask:通俗表示字符印刷在线路板上一些白色的字符,
solder mask:因为能力有限,这个不太清楚黑色部分是不是遮住防止上绿油的
paste mask :这个文件黑色部分为焊盘吧,是一块好板做好后拿去焊上原件才用上的一底片文件吧
NC drill:黑色点是板的钻孔定位图
drill drawing:黑色部分是一堆字符,呵呵这个我也不知道,忘有识人士帮我解答下
以上有错有漏请指出

网友:
solder mask:因为能力有限,这个不太清楚黑色部分是不是遮住防止上绿油的

网友:
silkscreen mask 这个我没有听说过呀..:丝印不用开窗吧.
       放在SILK层的.一般是些字符.铜皮.LINE  .位号
drill drawing   这个是分孔图.里面有过孔的数量.还有过孔的大小.过孔的代表符号跟属性.
如果光有NC drill(钻带) 而没有大小.跟属性 .钻孔机怎么钻呢.

网友:
呵呵,确实和楼上说的一样

网友A(2009-04-10):
楼主的总结太好了,找了半天才找到!

建议版主给换一个标题,这样更方便大家讨论gerber。

我也是通过对照cam才发现有一些小问题,否则真要出版了麻烦大了。

例如TOP的text和2d line结果都在cam中发现是黑线,也就是说都成了铜皮,太可怕了。

我要写text,或者画图,难道全弄到26layer吗?把2dline调整到26layer,然后颜色配置,可是总看不见,就算调整到ALL layers也看不见。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谢谢!

网友:
楼主的总结太好了,找了半天才找到!

建议版主给换一个标题,这样更方便大家讨论gerber。

我也是通过对照cam才发现有一些小问题,否则真要出版了麻烦大了。

例如TOP的text和2d line结果都在cam中发现是黑线 ...
引用 网友A:

楼主
关于字符跟2D LINE 放在丝印层就好了。 在出丝印层记得点上TEXT 跟 2D LINE
 你放在26层的话也行。 出丝印层时。记得把26层加进去。点上TEXT 跟 2D LINE

总之。字符一定要在出丝印层那里设计好。不能跟别的层一起出如走线TOP 等等。

网友:
26layer就是丝印层,呵呵。

谢谢女侠!

网友: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2Dline用于标志区域,需要可见,可是放在丝印层,在top和bot显示的时候就看不见了,设置了颜色也不管用,怎么做比较好呢?

谢谢!

网友: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2Dline用于标志区域,需要可见,可是放在丝印层,在top和bot显示的时候就看不见了,设置了颜色也不管用,怎么做比较好呢?

谢谢!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把丝印层的2D LINE显示出来了。在TOP 跟BOT显示的时候不见了。你就按个D试试

网友:
谢谢毒女!

可能是我灌铜了吧,所以2dline就是显示不好,不如那些元器件的封装丝印这么明显。PO去掉灌铜可见性就好多了,非常感谢!

网友:
谢谢毒女!

可能是我灌铜了吧,所以2dline就是显示不好,不如那些元器件的封装丝印这么明显。PO去掉灌铜可见性就好多了,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A:

崩溃, 这个灌铜跟字符是两码事。

网友:
当然是两码事,可是我发现我不hatch的时候丝印层的2dline显示挺好,hatch之后就总隐藏,想必是灌铜的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