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预布线的颜色是哪里设置的?

楼主(2009-02-25):
想问一下预布线的颜色是哪里设置的?不是鼠线,就是走到一半还没走完的线
还有想问一下:某一条线手工布线完成后被软件自动修改了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楼主:
看来是问得太低级了,没人理
还想问一下,在BGA焊盘上打孔是要打正中还是偏一点呢?
如果要在四个焊盘的中心位置打孔,如何才能打在正中呢?

网友:
想问一下预布线的颜色是哪里设置的?不是鼠线,就是走到一半还没走完的线
还有想问一下:某一条线手工布线完成后被软件自动修改了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版主忙呀
你说的是悬空的线吧,这个可以设置你的选择颜色,然后选择右键的danging  routes
你说的第二个问题我也不太明白,某一条线手工布线完成后被软件自动修改了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你说的是不是ru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