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线要手工绕等长嘛?

楼主(2009-02-26):
请问设置好了BUS的长度,是人工绕等长,还是先画好线再让软件自动画等长,如是自动绕等长,是如何设置的?谢谢!

网友:
可以自动的,设置好后router->elongation by pick

网友:
如果线比较少的话,还是手动调整的好,如果规则约束的不紧,软件自动走出来效果不一定好

网友:
比较赞成手动调整!

网友:
手动调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