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LEGRO中实现自动匹配等长线

楼主(2009-02-26):
如何在allegro中实现自动匹配等长线,知道的请告知!

网友:
选择要设置等长的网络,然后选择Edit>Proterties,打开新的窗口设置网络规则。或者在Constraint Manger里设置等长规则,更方便

网友:
ls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2013-04-18):
鮑摩手長腳長的平高挑高打亂大陸節奏LXL+QZH[chn]-[den]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