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Power Mosfet的Gate Charging测试

楼主(2009-02-26):
大哥大姐们,我是搞测试的,有谁做过PowerMosfet的GateCharging测试,通过这个测试可以知道Gate上需要多大的电流,是一个很好的测试方法,只是苦于寻找电路。。。。帮帮我啊!

网友:
晕倒,如果你的G级有个串联电阻的话,你可以把电阻焊下来,然后把电流表串进来,进行测量。
同时要测此点的电压值,再电压从低变高的时候,看对应的电流,最好是电流,电压在同一个表里测试。

网友:
如果你没串组,那么把MOSFET管的G级翘起,然后按照上面的方法测量,注意飞线的粗。

楼主:
关键是要电路阿,控制门极的电路要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