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做电路的

楼主(2009-02-26):
大家做过Current Mirror吗?一般这种电路的输出阻抗是多大?
因为根据电流源的理论,输出阻抗越大越好,但是这个到底多大为好呢?
谢谢。

网友:
电流镜输出阻抗应该没关系吧? 因为电流大小是由源电流确定的,而输出的是镜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