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高手解答:Alter Cyclone ii系列的EP2C70的时钟问题

楼主(2009-02-26):
本人最近刚开始学习FPGA,用的是Alter Cyclone ii系列的EP2C70,查了很多资料,但还是不清楚这款芯片对外围输入时钟的频率要求是多少,有请高手解答,先谢了啊!

网友:
这只是一个大体型号,后面还应该有后缀表明速度等级,比如EP2C70F672C7,表明pin-to-pin延迟为7ns,理论速度可以达到140MHz左右,而且此FPGA内部有PLL,可以方便的分频倍频。

楼主:
哦,我用的是EP2C70F672C6N,我在qutarus上调用IP核得到了一个输入时钟的范围是10MHZ-403.388MHZ,所以应该在这个范围内的时钟都可以的,具体还不是很清楚,继续等待确定的答案……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