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的data线可以挂几个颗粒???

楼主(2009-02-26):
各位兄弟好,小弟请教一个问题,一般的内存条颗粒是上下两面贴的,两两重合在一起,然后一组数据线是挂两个颗粒(分叉很小,因为是上下重叠,共用一个via),这样就要求颗粒的位宽(比如说常用的ddr2内存条,16个颗粒,要求颗粒为8位 位宽,两面贴,每面8颗,8x8=64,所以内存条一个rank的位宽是64位)。
但是现在我有个问题,比如我的设计是16位 位宽的颗粒(受采购的限制),这样就要求每组的数据线挂2个以上的颗粒,请教各位兄弟,一组数据线最多可以挂几个颗粒,如何计算的?拓扑机构应该是什么样的?

非常感谢各位兄弟

网友:
这个主要就是容性负载的问题,首先你要看自己CPU那边有几个CS信号,你知道每组数据线上挂几个颗粒,首先是受到CS信号数量的限制。如果CS信号是4个那么就是4个颗粒了,最好。然后你去仿真在一片颗粒操作的时候,数据线上还有3颗是未工作的,那么就是stub,并且还有容性,你仿真的时候主要注意信号的上升沿,看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2009-07-05):
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