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读入274x格式的.art文件分多层显示?

楼主(2009-02-26):
cam350读入274x格式的.art文件分多层显示?
默认情况是这样的。9.5的版本也是有时会,有时不会。
听说,有一个选项可以设置。
让它,合并好一起显示。就像6x00 一样。
不知是否真有其事?

问题是这样,如果分多层显示,那么我再出别的文件的时候,比如odb++时,就会报错。
所以,想找个办法解决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请高手赐教!

网友:
allegro与pads输出的gerber文件有什么区别?
allegro 15.5与pads2007输出的gerber文件有什么区别?
本人试过把allegro的.art文件导入到cam350发现是  复合层  结构的(比如TOP层分成很多子类项),但是pads的.pho文件是单一的(top层只有一个),
  如果是采用这两种软件设计的PCB文件,同时发给pcb加工厂,那种加工的费用高,难度大,还是都一样

网友:
我是用CAM350 8.6查看的啊  为什呢?我很想知道答案啊

网友:
图片如下啊

网友(2013-03-04):
好像是UTILITIES下面,composite to layer,这个命令,要不就是上面那个,可以实现合并

网友:
验证了,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