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平时是怎样来处理出电源部分滤波电路的

楼主(2009-02-26):
a,b,c 你们会选哪种,或者有其它更好的排列方法,另外不知道大家通常是把小电容的间距拉远点还是近点好

网友:
第一个最好,滤波效果要好。多考虑电流的集肤效应。
电容接地端要连粗线打过孔接地。

楼主:
为什么B,C不太好,从电流流向看也是先过大电容再过小电容

网友:
要看电流的方向 遵循从大到小的原则
进的时候先进大 后进小 出的时候也一样 先大后小

网友:
楼上说的很准确

楼主:
图上的都是先大电容,后小电容,可是比较下,A图的滤波效果更好,现在的疑问是,是不是电流流向也有一个场的作用(比如电场,磁场),所以相比之下,大部分的电流从大的电容下过,因此在其后放置小的电容,才能达到 好的滤波效果,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正确,请哪位大侠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