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Protel 99SE 中的原理图导入到Allegro PCB Designer XL中?

楼主(2009-02-26):
请教一下,用protel 99SE 中的原理图导入到allegro PCB Designer XL中?我听说要用一些软件来进行转换,怎么做呢?呵呵,新手,希望耐心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发给你资料给你慢慢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篇文章真棒。

网友(2011-09-16):
我等愚钝,没看懂标题(以后描述清楚好不好?)?
是想把99se原理图的网表导入allegro画板?还是想将99se文件转换到cadence下进行操作?

如果只是想转换99se的原理图为DSN格式,当前建议用AD6.9.0.12759进行转换( AD9.4.0.20159转换可能报错失败),这样你就没必要去下载DXP(毕竟DXP2004也很老)去完成转换工作了(而且原来DXP转换出现的问题也许用AD6.9.0.12759会没有问题)。如果你的99se原理图比较规范时,可以试着用更高的AD版本转换看是否有新的收获

老实说,不建议转换后直接使用,转换仅当作参考编辑...

还是建议 各用各的软件去画图(prote用protel画,cadence用cadence画),
大不了用网表作为桥梁进行不同软件之间的沟通...

网友:
还可以参考另一个帖子:
AD09-----allegro16.3原理图转换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2400-1-1.html

里面有 新棒 的文档供你参考!!!

网友(2012-09-26):
16.5里没有layout plus了咋整啊

网友:
这样转换没什么意义吧,容易出错,而且工作量大,没准花的时间比重新画还长呢。

网友(2012-11-01):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2015-06-24):
帖子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