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文字面-silkscreen ref des

楼主(2009-02-26):
allegro,我们在brd文件中移动零件的ref时候,它会和零件关联起来,显示出一条鼠线。这个关联信息是存在哪。问题起因:在一个板子排好文字面,subdrawing零件的ref到另一个板子的时候,文字是可以成功了,但是文字和零件的关联都没有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
subdrawing导入的文件本身就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包括电气特性都没有任何关联。

楼主:
可是如何获取这种关联,能否通过手工修改?

网友:
我记得有一个办法可以修复,不过很麻烦,估计很多布线都会涉及到修改,我可以尝试帮你看看那份修改的资料还在不。
同时你的问题可以通过模块设计或者并行设计解决,不过就是不知道你的板子大小如何了,比较难解决呢。
你所说REF和器件的信息,比如R1的序号是存在的?但是移动R1时和电阻本身没有鼠线关联,是这个意思么?

楼主:
是啊,我就是想知道就是是通过什么关联起来的,找属性一点信息都没有。我做的板子一般都很大。其实只要能知道它是怎么关联起来的就好。

网友:
导的时候把器件都选上勾上框...REF..     导进去时也勾上面板那个框框

网友:
要先把导的那部分器件删了  在导进来排好的

网友(2012-07-04):
请问你知道怎么在PCB里面插入文字和图片信息吗?

网友:
插图片??可以先用CAD-DXF把图片转成*.DXF后再导入PCB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