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

楼主(2009-02-26):
pads LAYOUT  中走线按键盘CTRL +左击 或键盘输入 E 都无法停止走线(走一根线,走到一半想停下来)! 那里设置不对???

网友:
是不是你的End模式是“End Via”,而你想停下来的地方背面有元件,Via放不下去,所以停不下来?

网友(2010-04-29):
我也想知道怎么可以走线到一半的时候停下来,(我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