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rotel 画pcb时载入的元件丢失??

楼主(2009-02-26):
左下角为空白的pcb,我import changes from xxx后就成这样了,有的元件不见了,而且只有一个紫色框框,但我有4.5个原理图阿!!

网友:
pcb元件库与原理图元件封装名称不对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pcb元件库与原理图元件封装名称不对
引用 网友A:
他说是一个可能的还有就是你看看是不是所有的原理图的器件是否全部都导入到了PCB中

网友:
是相应的层没打开 按L 选择used on 就可以的应该